有源晶振的 焊接

楼主(2007-12-29):
我公司采用的有源贴片晶振以前是stm表贴,发现有 许多不 起振。现改为手工补贴,还是发现有许多晶振损坏。
不知道哪位指点一下,是焊接上哪里有 问题,如温度,静电等,应该注意点什么?

网友A:
有一直在用有源晶振,手工焊接和机器焊接都有!

有一直在用有源晶振,手工焊接和机器焊接都有!从来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估计你的器件质量有问题

网友B:
我玩了那么多,没坏过

包括焊反了,上电后巨热,拆下来换过来,还好使,呵呵!

网友C:
肯定买了假货

网友D:
呵呵

可能你的晶震比较特殊点,试试将焊台加热后关掉电源后利用余热进行焊接,我们公司是做电子工具的,有些客户要的焊台很特殊,都是需要在焊接的时候自动断电,然后利用余热进行焊接.

网友E:
铁壳接地

注意铁壳接地!

网友F:
我来说说

器件质量是一个原因,温度和焊接时间都对他很有影响,静电对晶振的影响应该不会太大,振动很容易损坏晶体和晶振,以前我们的晶体就老有这样的问题,走得慢或者根本就不走,发出去后也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