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DXP里如何对多个元件同时设置?

楼主(2008-01-01):
protel99里,可以设置好一个元件的封装,然后对所有同样类型的元件选择同样的封装,在DXP里如何设置呀?
例如我想把所有电阻的封装都换一下,如何设置可以一次换完?

谢谢了!

网友A:
选择过滤选项为你的电阻封装,再行更改。

你能选择到你想修改的元件封装,就一定能更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