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里如何将整个线路板翻转?

楼主(2008-01-03):
(无正文)

网友A:
AD 6.3以上有

楼主:
99SE有这个功能吗.

99SE有这个功能吗.具体怎么做?

网友B:
99SE可以做

是不是将整个线路板进行翻转?

网友B:
方法

全选整个板,然后选中板按住鼠标左键,ctrl+x ctrl+y左右上下翻转,跟元件翻转差不多

楼主:
谢谢,原来就是反元器件的办法啊

    谢谢楼上的诸位,原来就是反元器件的办法.其实我只要上面的接插件的位就可以了.其它我还没细看翻转后的具体情况.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C:
全选-移动-L(镜像翻转)。

但元件位置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