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ence路径设置

楼主(2008-01-03):
请问怎么设置Cadence的路径?从capture把网表导入allegro时,找不到封装。听一高人说需要设置库路径,不知道在哪里可以设置,怎么设置,请大侠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allegro现在人气好低啊

setup->user perferences->Design_paths

封装是psm,把自己做的封装存在目录加进去就好啦

网友B:
你必须首先确定库里有没有这个封装

setup/user preferences/design paths/psm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