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倒!这么复杂的布线,别人居然不用放置网络也能布得出

楼主(2008-01-08):
信不由由你!

不是一般的高手恐怕做不到,反正我不敢!!虽然我认为这块板有不小的问题,但能做到这样,也不得不服ing

楼主:
去除顶层、底层、通孔层后

网友A:
路过佩服

921现在还在啊

我以前也不用net的
不过是最简单的电子天平的板子,一个51  一个ad 一个2003  4094

这个不敢想

楼主:
哈哈,这段时间我忙着它呢~

灌水少了不少了。看看我加入网络后的操练过程----布了两个晚上加一整天(周日)了,SCH图也是忙了两晚一整天。今晚干板中间禁线层右边部分,还没有完呢,估计也完不了,只要想弄得爽一点。

网友A:
挺复杂的

我还没步过这样多的

现在的主板是复杂,不过有专门的layout部门lay了
唉
有空也练习一下

网友B:
用了那么多dip啊

楼主:
应用环境粉尘较多,估计这样选择倒是好事

换我也是这样选择。毕竟不是用于干净环境的。

这年头,DIP都成了另类了?

-----------------------------
开始我也觉得复杂,可是慢慢又觉得不那么复杂了。
现在的布局我看还得大变。设法让它更合理一些。

网友C:
算不上什么吧。之前电脑没普及的时候,比这板更有难度的

还是手工贴图的方法来完成呢。

有电脑了,才让现在的人省工夫而已。

网友D:
为什么楼主说,别人没放网络?难道不是net信息丢失了?

网友E:
这个线够细,DIP的两个引脚穿了两条线

网友F:
呵呵,COPY 就没NET了

网友G:
还有抄板也没有NET

楼主:
反复忙了两天,看来,有点头绪了

现在的状况比这个图漂亮。可惜右上角空出了一大块,用不上。。。。

记录一下……下半区的圆圈用于定位安全距离,不知道你们平时是不是这样做?

--------
记录:昨天看到版主说:布局比布线重要,俺记下了,很漂亮的一句。3Q,very much!

网友H:
给大叔的菜园留下小脚丫~~~~~~~~~~踩踩~~~~~~~~~

布局是很重要,我觉得这影响到布通率和板的质量.
我想突出板每块电路,但布出来又不好看.把同类元件放一起,绝得挺整齐的,但布线时有出现问题了~~~~~
大叔你觉不觉得?

网友I:
还是使用表贴的器件好点

网友J:
不是没有网络,是人家删掉了再给你的……

真不用放置网络能画成这样板子的牛人97年以后估计就没有了……

网友K:
学习,没有布过这种板,

呵呵,帮顶,看来平时得多学习学习了,

楼主:
初步完成重布----布局确实比布线重要!!

除了电源未完成,也未放IC滤波电容外,其它已经完成。导线稀疏多了。原板过孔报告说,有399个过孔,目前报告只有30个过线孔(包括一个多余的和6个不可以改动的安装孔)。但有几根线不很理想的,打算另行布局看看效果如何。比较再处理地线和铺地(包括分割)。

总结:
本人的实践,再次验证版主的那句话:“布局比布线重要。”操作中,除了电气隔离部分的物理距离必须保证外(实际上我是基于这一目的才试图重布的),最主要的是改变了存储器和接口器件的方向与排列方式。

原板图的过孔报告

现图板的过孔报告

Specifications For x386_PC104_B.PCB
On 13-Jan-2008 at 04:08:45

 Routing Information
----------------------------------
 Routing completion    : 92.50%
 Connections           : 653
 Connections routed    : 604
 Connections remaining : 49
----------------------------------

附:

本人布线出来的图

原板图的过线孔分布图

网友L:
没网络布比你这个复杂多了去了...

见过4编组调音台、AV功放、和26段均衡器的PCB板不?而去都是单面的!就是看着原理图画的,没有netlist。我师傅那辈人更厉害,在坐标纸上画调音台的PCB...

网友M:
老哥,板上器件为啥不用贴片的?

既然CPU用了帖片的,为啥其他的不用?

网友N:
很老的板子 那个时候EDA工具很落后的 20年前的板子吧

网友O:
是个老手

听说过这样的人。
不过protel99的确是不漂亮啊。

网友P:
楼主的板子应该是COPY到另一个DDB文件之后的样子

楼主的板子应该是COPY到另一个DDB文件之后的样子,我们公司以前的开发工程师就做过这们的事,目的是为了别人不要改他的线路,结果经常给自己添了不少麻烦。建议大家还是不要搞这种事的好。

网友Q:
不用网络,牛

网友R:
是原来的板子的net全部删了给你的

是原来的板子的net全部删了给你的

网友S:
象汽车ECU的班子

象汽车ECU的班子

网友T:
什么选手,没见过复杂的布局和布线吗

我看这里好象都是初学者,一个老工程师.想学布局/布线多看看国外的高端电子产品吧

网友U:
同意26楼,protel里拷贝再粘贴net就没了。

网友V:
re

标题dang

网友W:
额~ 做的不太,美

楼主:
这个我改版的,好多吧?

网友X:
楼主在哪个单位啊?

情况好像和我差不多,在国企混,业余搞搞这个,交个朋友?

网友Y:
牛B

牛B !!!!复制后就没有网络了。

网友Z:
不错!

弱弱的问一下,那条绿色的线代表什么呢?
怎么设置的?

网友AA(2008-02-28):
有可能是图导出时把网络去掉了!

网友AB:
不敢相信

复杂的板子不用网络简直不敢想,那样布起来肯定很费时间,而且错误率很高的.

网友AC:
。。

估计是copy之后丢失了net label,像拼板一样。
如果真不用net label,那实在太强了。

网友AD:
这个不值得提倡,欣赏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AE:
RE

请教楼主:

在这块板之上,最细的线宽是多大呀?

网友AF:
佩服!五体投地

网友AG:
按E+A,再打钩2、3项就可以保持网络。

网友AH:
估计是画好板子后将NET去除了,好画。

网友AI:
关于布局

说到布局 有时候改改原理图的连线顺序也十分有效(只不过软件里面的控制字之类的要变一变而以)像一些存储器的地址线和数据口,我就经常改,特别是ram 反正没影响

网友AJ:
都很牛一个

顶顶顶顶顶》》》》》》》》》》》》》》》》》》》》》》》。

网友AK:
九几年时布过很多比这个还复杂多了的无网络的板。

后来还改过很多这类板,所以我研究出了无网络板转成有网络板的方法,方便改。方法在我的《用PROTEL99SE布板的基本流程》中的网络表部分详细说明过的。

网友AL:
路过

走得有点乱。不过来是蛮好的。元件分部再平均一点就好了,

网友AM:
超强

不用NET也能做得这么漂漂?
佩服。
不过建议还是用NET

网友AN:
关于安全距离

下半区的圆圈用于定位安全距离,不知道你们平时是不是这样做?

请教下高手,为什么要用源泉定位安全距离呢?

网友AO:
不算复杂,比这复杂的我也试过

用 Protel 1.57 for DOS,同样没有 NET,全手工的

网友AP:
现在没有飞线

不等于开始LAYOUT时没有嘛

网友AQ:
这个还复杂?看看这个没网络的

网友AR:
同意copy之后丢失了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