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的板子,请大家给指导下,

楼主(2008-01-10):
这是一个拉丝机退火过程的控制板子,
小弟刚学做PCB板,希望高手们给指导下!!
万分感激!!

网友A:
还用这种芯片,拖出去毙了

网友B:
是啊。。那么多好芯片,还用这古董

网友C:
先不说芯片。仅说走线,DIP元件,没必用过孔来实现另一层

正确应该是从DIP元件脚引出,过孔存在一定的问题。。。。
还有,哪三个IC的走线感觉在走回字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