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同轴电缆可以用来传差分信号吗?

楼主(2008-01-17):
同轴电缆不是不平衡电缆吗
感觉好像不行

网友A:
同轴电缆中间只有一条线,怎么传差分信号啊?

除非中间有多层导体那种。

网友B:
一根同轴电缆是不能传的

我在实际做项目的时候都是用两根同轴电缆传。实际中同轴电缆外面的屏蔽皮只能起屏蔽作用,不能用来传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