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TQFP封装的焊盘大小如何确定

楼主(2008-01-18):
我需要封装的式AT89S52的TQFP44A,看不明白其datasheet中关于pin的宽度,和pin间距是多少,还有每个数据有两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尺寸有标

上面封装结构图上应该有标,两个数据应该是最大和最小值

网友B:
谢谢,二楼的朋友

网友C:
最好打印出来比较

我一般先查手册,画出尺寸,然后用打印机按实际尺寸打印出来,再与芯片比较一下,根据情况调整一下就绝对没问题了。

网友D:
收集的资料供参考

貼片IC 元件腳,焊盤設計最寬為間距的40%,焊盤間距離最寬為間距的60%,焊盤腳長度是IC 腳長度+1.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