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可以进行电路仿真吗?

楼主(2008-01-20):
请教:
Protel99se可以进行电路仿真吗?
有哪位朋友用Protel99se做过电路仿真吗?
请给介绍一下经验!
谢谢!

网友A:
嘿嘿,同问

不过俺知道protel肯定能仿真
只是不知道怎么仿

网友B:
protel

没听说过呀……

网友C:
可以,我仿真过分离件全三极管的200W功放

至于PCB仿真就不知道了...

网友D:
模型

如果你的模型建立好的话! 也可以仿真出不错的效果! 99SE的仿真教程有很多,但实际效果一般!

网友E:
同样的问题

我也想知道Protel99se怎么仿真

网友F(2013-03-15):
大家都在想

网友G:
有问题,问百度。。:lol

网友H:
可以考虑采用EWB仿真软件试试

网友I(2013-06-29):
有专业的电路仿真软件,效果会更好。

网友J:
一直都没用过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