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9SE里开槽,你们都是怎么画的?

楼主(2008-01-22):
如题。

网友A:
化外框那样画

网友B:
机械层用线画

机械层用线画

楼主:
那只是限制布线范围吧?

图层应该有表示开槽的。无需文字说明。

网友A:
机械层用线画象画外框那样画

楼主:
机械层,如何表示制板时是做成槽?

机械层,通常做什么用,我也不知道。各位不妨顺便介绍介绍各层的意义和用处。

网友A:
机械层就是画机械图的.

在上面要标出板的大小
槽的大小
还有邮票孔.......

网友A:
还有拼版的外框大小尺寸,方向

楼主:
如此说来,应该是某个机械层是专门用来开槽(开窗)的了

不可能是任意一层都可以吧?图纸语言,应该有个统一。

引用 网友A:
PCB 技术 ←返回版面

5楼: 机械层用线画象画外框那样画

楼主:
看来,各层的意义需要弄个明白~

网友A:
估计一层就可以啦

楼主:
好,看看别人是什么意见

网友A:
用CAD画估计也可以

把拼好的板的外框导出来,用软件转一把,转到CAD里头,标住,在写说明文字.

网友A:
主持讨论会的人不见了.只有我一个人在说

网友C:
alice84高手啊

网友D:
希望再多些

楼主:
画出来不难,关键是要符合图纸语言的要求

mm,CAD就免了吧。

网友A:
图纸语言的要求??啥要求

楼主:
这不简单?

比如,TopLayer, BottomLayer, TopOverLayer, KeepOutLayer分别规定是顶层走线的图形(图元),底层走线的图形,丝印层的图形,禁线层的图形。不管它们的颜色你做任何改变。

乱用了是做不出东西的,还会做成乱七八刍的。

网友E:
我都在机械层1上画出开槽的形状

辅助说明在机械层15上,至少现在还没有出现过工厂没有开槽的情况

网友F:
我都在 KeepOutLayer做

我都在 KeepOutLayer做可能是厂家帮我们做了,拼版也是他们帮我们做的,所以也没标尺寸什么的。没大注意这个问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按要求比较好

楼主:
我也是基于楼上的观点才这样问的

我现在是:暂时做个记号。用钻孔层画一条线,调整成合的适大小。

用途:顺便说明一下----光电隔离加强。即插入两条槽后,爬电距离被延长。

网友G:
机械层1

默认和禁止布线层颜色相同的那一层。长槽直接用一根长度和宽度都合适的线表示就可以了(方面铣头加工)

网友H:
开槽增加爬电距离是辅助增强

网友B:
似乎很乱,不知是否有这样的规范

似乎很乱,不知是否有这样的规范

网友I:
用Mechancial层画

看图

楼主:
问题是:Mechancial层的哪一层是专门用来开槽的?

网友J:
re

就是你画板外框的那一层

层数不要搞得太复杂,就用机械层,只要你的形状画对,别担心人家做不出来

当然,开槽的直径太小人家是做不出来的或者说很费事

最好在0.8mm以上把

楼主(2008-02-26):
最好有明确,准确的意见

版主还没说话呢

网友E:
要不大家都去问一下制版厂

呵呵,我倒是问了一下工厂这么说:
原则上应该在机械层(画外框的那个层)画出需要的形状,由于铣刀的关系内框的顶角是弧形,如需要清根则要另行说明

不过大部分情况也可以例如在禁止布线层画的非边框线条也会认为是开槽,不过这时候要打电话与客户确认

呵呵至少我遇到的是这样不知其他如何规定

网友K(2013-03-06):
引用 网友E:
辅助说明在机械层15上,至少现在还没有出现过工厂没有开槽的情况

请教下 开的这个槽是一条沟那样的?  还是透过整个板子的条形?

网友L:
在钻孔层画或直接在KEEPOUT层画

网友M:
有没有详细的资料啊

网友N:
我直接在顶层画一个边框线,做成槽的样子

网友O:
我都在KEEPOUT层画的

网友P:
机械层,用画外框的画法。

网友Q:
是啊,机械层

网友R:
禁止布线层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