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布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1-24):
它们,都在你的心中

网友B:
建议。

用什么软件关键还是看人,之所以高端的layout软件说是高端,是因为他有配套的仿真软件,而且为大家所验证过。
你这个频率的板,仿真变得相对重要。如果你连用什么软件都没有选择好,就处理这样的板,恐怕有点难度。layout要一定积累,所谓厚积薄发。
目前常用的处理这类的板也有不少:candenc,mentor,zuken都是其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