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封装的fanout问题

楼主(2008-01-24):
小弟用altera的FPGA做了块板子,用到了FBGA484封装,本来以为BGA布线时边缘的焊盘不用做fanout的,但从altera公司的网址上下了个fbga484封装,竟然是所有焊盘直接都打了过孔引出,最外层的焊盘也是如此。差了不少资料,感觉最外的第1层和第2层应该是不需要fanout的,但altera公司的这个封装使我迷糊了。有没有对BGA封装的fanout方式比较清楚的同志告知外层焊盘做fanout和不做fanout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一般的bga是不用直接把孔打到焊盘上面的。

一般是在焊盘与焊盘之间的位置打。
第一二排一般都是为了节省板层而直接从顶层引出。
你下的封装也许并不适合你,或者同一芯片有若干封装。lz请选择自己合适的,如果拿到不合适,就安装datasheet自己做一个。

网友B:
都有道理

不fanout,为了走线考虑,可以节约2层,
fanout可能从阻抗控制考虑,需要内层处理。

楼主:
我所说的fanout不是指在焊盘上打孔

而是焊盘引出一条布线到紧挨着的一个过孔上。
回2楼:的确看到很多BGA外部第1、2层是直接布线引出的。我想altera公司提供的封装肯定有它的道理,其实看到它们网上的gerber文件也不是所有BGA焊盘都通过过孔引出,不知到为什么它提供的封装会把所有焊盘和过孔一起做上去了。
回4楼:fanout时过孔在阻抗控制上的应用,可否提供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边缘的焊盘可以直接连线,硬加上个过孔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