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哦双面板想要一个焊盘,底层有焊锡而顶层没有焊锡,

楼主(2008-01-25):
双面板想要一个焊盘,做出来之后底层有焊锡而顶层没有焊锡,你们是怎么做的,看图J1端子哦

楼主:
grace.wei

能否具体一点哦

网友A:
re

我试过了,在焊盘属性里设置不了。

网友B:
焊盘属性中的"层"

焊盘属性中的"层",设置为底层或顶层

网友C:
pad stack

在焊盘属性pad stack中把TOP层跟middle中的大小改成跟hole一样大小就可以了!

网友D:
RE

在焊盘属性pad stack中把TOP层跟middle中的大小改成0也行的,不信转到CAM中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szsfy 钟闰田 denarock

你们的方法好象都是可以的。不过感觉szsfy的方法比较简单

网友E:
把焊盘的pad stack中TOP层给删除掉就可以了

网友F:
6楼的办法

山人表示支持.

网友G(2011-06-09):
可以设置

网友H(2011-08-19):
很简单,做板的时候说明一下就可以了,或者在字符层加上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