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S3C2410)核心板,6层,欢迎拍砖

楼主(2008-01-26):
(无正文)

楼主:
刚完工,还没有,请大家指点一下

    板子上有S3C2410,SDRAM,flash。因为没有人指点,一些知识都是在网上看到,还请大家指点一下。
    SDRAM,flash没有考虑到登长线处理,只是在一些信号线串接22欧电阻。6层,结构为 signal-gound-signal-signal-power-signal

顶层

楼主:
中间信号层1

楼主:
信号层2

楼主:
第一次画

板子有些空旷,不管了。信号线宽5mil,线间距 4.5mil
 过孔 内径/外径 8mil/16mil

网友A:
随便说说...

1、“板子有些空旷...“如果是这样的话,信号线宽应该走 6mil,线间距 也走 6mil,过孔 内径/外径 12mil/26mil
可以节省制板费用。
2、CPU里面的去耦电容似乎太少了。
3、补加泪滴。

网友B:
2410BGA内部的线用6mil估计拉不出来

楼主:
谢谢指点

谢谢
请问数据线需要考虑吗,还有包地

我现在考虑的不是成本,而是怎样把它做出来并好使用,这次不能再出现问题了。

网友C:
RE

请问楼主:
你的这个板子是用哪个软件画出来的?
Protel99se能画多层板吗?

楼主:
用protel DXP,Protel99se也能做多层板

网友C:
RE

再问楼主:
你的这个板子是用哪个软件画出来的?呵呵!

楼主:
请awey大侠指点一下这个板子

网友D:
晶振

你的晶振怎么放的那么远,,那么大的板子底层我认为,把底层所有的器件放到顶层,还有修改你的TRACK,你的TRACK都是没有必要的长,要减小长度。

网友E:
一点建议

晶振太远了
板子也太空了,完全可以做在小点
电源最好在一层,切割一下电源层即可,即使不切割也要保证电源是星形连接(抱歉看不清你1。8v电源怎么连的)

网友F:
走线短

晶振靠主芯片放,排阻稍远一些放没有问题。走完线后一层层地看,许多走线还需修得更短。

网友G:
我比较同意老赵的观点。老a说的,不知道是不是。

至少外围不应该用这个间距和线宽,打孔不能太小。
同时,觉得打孔一排排的打不如间隔开,一前一后的打。
3面有排针也觉得满古怪呢。底板的规范不好设计。
整个板,不管是滤波电容,还是大电容都欠缺,板子跑起来可能不稳定。
丝印太大了,可以适当改小。一般40/7就可以了。同时丝印方向太乱,3个方向都有。一般是2个方向。
一般而言,引出的引脚上面有地方最好加上丝印,表明引脚属性(如D0,A0),方便调试和使用。

其他画线的问题,要慢慢积累了,说不清哦。

网友H:
随便看了一眼

1。滤波电容应按电源引脚数量添加,S3C2410,2440滤波电容数量应该在五十个左右。而且你的滤波电容连线方式也不对。
2。如果做产品,晶体最好用贴片4脚封装,主要是加地保护和缩短引线长度,建议用FQ5032B。
3.2410可以用6MIL线全部引出!(2440可能不行,)
4.走线过长,好多人说过了!永远先保证性能再求美观。
5.出线方式,做实验可以,做产品就不要用这种连接方式了,否则一年后的故障率不会低于50%。即使你用镀了厚金的插座也会出问题。
6.如果可能,电源不要使用LDO,建议使用开关电源,尤其是1.8V,否则将来你的产品比较复杂的话,发热将会变成一个让你头疼的问题。
7.看不到你的JTAG接口,建议单独引出。
8.电源没做切割。
9.建议所有总线串接33欧姆电阻(S3C2440 22欧)或磁珠。
10.SDRAM数据线引脚定义应该根据走线调整。
11.丝印问题,建议用40/8,如果板较小用30/8。
12.排阻一定要靠近CPU。
13.打孔不能打成一排,否会割裂GND。
14.VDD层过大,注意20H原则,否则你的EMI可能过不去。目前看你的板EMC应该肯定存在问题,如果你外接有LAN的话,80%你的板会有死机的困扰。
15.电源部分孔太小,建议用40/24的孔。
16.不要在焊盘上打孔,否则需做灌铜处理,增加无谓成本。
17.不要使用CPU的RTC,据SAMSUNG的官方说法,这一部分出问题是可能的!(也许你没用)
18.累滴一定要加!有点累了,先说这么多!不一定都对,都是个人看法而已。

网友I:
pcb图能共享一下马

pcb图能共享一下马

ming_2100@163.com

网友J(2013-02-06):
引用 楼主:
    板子上有S3C2410,SDRAM,flash。因为没有人指点,一些知识都是在网上看到,还请大 ...

xue xi xue xi

网友K:
来晚了,看不到图片了?

网友L(2013-03-14):
图全挂了

网友M:
看不见图片啊??

网友N:
没见着图啊。。。。

网友O:
我也没看到图,难道是360IE问题

网友P(2013-04-22):
引用 楼主:

羡慕

网友Q:
图片全挂了,什么都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