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导建Allegro网表出错了!

楼主(2008-02-19):
********************************************************************************
*
* Netlisting the design
*
********************************************************************************
Design Name:
E:电视项目DT700ProtelNEC61216-1.dsn
Netlist Directory:
E:电视项目DT700ProtelNECallegro
Configuration File:
D:CadenceSPB_15.2        oolsCaptureallegro.cfg

Spawning... "D:CadenceSPB_15.2        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E:电视项目DT700ProtelNEC61216-1.dsn" -n "E:电视项目DT700ProtelNECallegro" -c "D:CadenceSPB_15.2        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j "PCB Footprint"
#1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GND3" found on Package MT1389D SMD LQFP-216_16 , U4 Pin Number 80: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6.70, 4.6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2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GND1/3" found on Package MT1389D SMD LQFP-216_16 , U4 Pin Number 159: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6.70, 4.6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3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GND1/3" found on Package MT1389D SMD LQFP-216_16 , U4 Pin Number 144: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6.70, 4.6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4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GND1/3" found on Package MT1389D SMD LQFP-216_16 , U4 Pin Number 127: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6.70, 4.6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5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GND1/3" found on Package MT1389D SMD LQFP-216_16 , U4 Pin Number 113: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6.70, 4.6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6 Error   [ALG0050] Duplic
ate Pin Name "GND1/3" found on Package MT1389D SMD LQFP-216_16 , U4 Pin Number 174: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6.70, 4.6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7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GND3" found on Package MT1389D SMD LQFP-216_16 , U4 Pin Number 44: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6.70, 4.6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8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R1" found on Package RN0805 8P4R_0 , RN1 Pin Number 2: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2.40, 6.7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9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R2" found on Package RN0805 8P4R_0 , RN1 Pin Number 4: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2.40, 6.7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10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R3" found on Package RN0805 8P4R_0 , RN1 Pin Number 6: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2.40, 6.7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11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R4" found on Package RN0805 8P4R_0 , RN1 Pin Number 8: S
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2.40, 6.7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12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R1" found on Package RN0805 8P4R_0 , RN2 Pin Number 2: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2.40, 7.3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13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R2" found on Package RN0805 8P4R_0 , RN2 Pin Number 4: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2.40, 7.3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14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R3" found on Package RN0805 8P4R_0 , RN2 Pin Number 6: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2.40, 7.3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15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R4" found on Package RN0805 8P4R_0 , RN2 Pin Number 8: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2.40, 7.3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16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R1" found on Package RN0805 8P4R_0 , RN3 Pin Number 2: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2.40, 7.9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17 Er
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R2" found on Package RN0805 8P4R_0 , RN3 Pin Number 4: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2.40, 7.9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18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R3" found on Package RN0805 8P4R_0 , RN3 Pin Number 6: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2.40, 7.9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19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R4" found on Package RN0805 8P4R_0 , RN3 Pin Number 8: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2.40, 7.9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20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R1" found on Package RN0805 8P4R_0 , RN4 Pin Number 2: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2.40, 8.5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21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R2" found on Package RN0805 8P4R_0 , RN4 Pin Number 4: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2.40, 8.5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22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R3" found on Package RN0805 8P4R_0 , RN4 Pin Number 6: SCH
EMATIC DIAGRAM, uPD61
216,FALSH,SDRAM,COM (2.40, 8.5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23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R4" found on Package RN0805 8P4R_0 , RN4 Pin Number 8: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2.40, 8.5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24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GND" found on Package Tda10046_21 , UU1 Pin Number 18: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9.30, 6.5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25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GND" found on Package Tda10046_21 , UU1 Pin Number 26: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9.30, 6.5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26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GND" found on Package Tda10046_21 , UU1 Pin Number 52: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9.30, 6.5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27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GND" found on Package Tda10046_21 , UU1 Pin Number 42: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9.30, 6.5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28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VSSQ" found on Package SDRAM ESMT M12L64164A 1M16x4
_0 , U2 Pin Number 46: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6.30, 2.1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29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VCC" found on Package SDRAM ESMT M12L64164A 1M16x4_0 , U2 Pin Number 14: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6.30, 2.1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30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NC" found on Package SDRAM ESMT M12L64164A 1M16x4_0 , U2 Pin Number 40: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6.30, 2.1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31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VCCQ" found on Package SDRAM ESMT M12L64164A 1M16x4_0 , U2 Pin Number 43: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6.30, 2.1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32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VSSQ" found on Package SDRAM ESMT M12L64164A 1M16x4_0 , U2 Pin Number 52: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6.30, 2.1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33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VCCQ" found on Package SDRAM ESMT M12L64164A 1M1
6x4_0 , U2 Pin Number 49: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6.30, 2.1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34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VSS" found on Package SDRAM ESMT M12L64164A 1M16x4_0 , U2 Pin Number 54: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6.30, 2.1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35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VCCQ" found on Package SDRAM ESMT M12L64164A 1M16x4_0 , U2 Pin Number 3: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6.30, 2.1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36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VSSQ" found on Package SDRAM ESMT M12L64164A 1M16x4_0 , U2 Pin Number 6: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6.30, 2.1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37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VCC" found on Package SDRAM ESMT M12L64164A 1M16x4_0 , U2 Pin Number 27: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6.30, 2.1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38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VSS" found on Package SDRAM ESMT M12L64164A 1M
16x4_0 , U2 Pin Number 28: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6.30, 2.1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39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4: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1.00, 3.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40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4: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1.00, 3.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41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10: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1.30, 4.3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42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10: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1.30, 4.3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43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21: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5.20, 8.3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44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21: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5.20,
8.3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45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34: SCHEMATIC DIAGRAM, VIDEO,AUDIO,SCART CONTROL (9.30, 3.5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46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34: SCHEMATIC DIAGRAM, VIDEO,AUDIO,SCART CONTROL (9.30, 3.5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47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 C2: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18.10, 8.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48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 C2: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18.10, 8.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49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23: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7.60, 14.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50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23: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7.60, 14.00). All pins should b
e numbered.
#51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12: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6.10, 12.9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52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12: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6.10, 12.9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53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5: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1.30, 3.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54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5: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1.30, 3.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55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11: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1.60, 4.3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56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11: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1.60, 4.3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57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
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22: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6.90, 9.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58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22: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6.90, 9.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59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R , R1: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11.70, 1.9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60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R , R1: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11.70, 1.9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61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35: SCHEMATIC DIAGRAM, VIDEO,AUDIO,SCART CONTROL (9.30, 3.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62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35: SCHEMATIC DIAGRAM, VIDEO,AUDIO,SCART CONTROL (9.30, 3.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63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R , R15: SCH
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17.50, 7.9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64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R , R15: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17.50, 7.9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65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AP EC220uF/16v/D6L11 , EC2: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15.90, 7.9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66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AP EC220uF/16v/D6L11 , EC2: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15.90, 7.9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67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R , R26: SCHEMATIC DIAGRAM, VIDEO,AUDIO,SCART CONTROL (7.40, 6.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68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R , R26: SCHEMATIC DIAGRAM, VIDEO,AUDIO,SCART CONTROL (7.40, 6.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69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13: SCH
EMATIC DIAGRAM, uPD61216,
FALSH,SDRAM,COM (6.40, 12.9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70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13: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6.40, 12.9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71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24: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7.90, 14.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72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24: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7.90, 14.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73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3: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5.70, 2.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74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3: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5.70, 2.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75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12: SCHEMATIC DIAGR
AM, uPD61540 (12.00, 5.5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76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12: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2.00, 5.5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77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23: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9.60, 11.1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78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23: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9.60, 11.1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79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R , R2: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11.70, 2.3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80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R , R2: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11.70, 2.3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81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6: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0.10, 4.3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82 Error   [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6: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0.10, 4.3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83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AP EC220uF/16v/D6L11 , EC3: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18.40, 7.9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84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AP EC220uF/16v/D6L11 , EC3: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18.40, 7.9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85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R , R16: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17.50, 8.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86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R , R16: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17.50, 8.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87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R , R27: SCHEMATIC DIAGRAM, VIDEO,AUDIO,SCART CONTROL (7.40, 7.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88 Error   [ALG0031] Pin num
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R , R27: SCHEMATIC DIAGRAM, VIDEO,AUDIO,SCART CONTROL (7.40, 7.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89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25: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8.20, 14.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90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25: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8.20, 14.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91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14: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6.70, 12.9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92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14: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6.70, 12.9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93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4: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5.70, 2.4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94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4: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5.70, 2.4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95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36: SCHEMATIC DIAGRAM, VIDEO,AUDIO,SCART CONTROL (8.10, 4.1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96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36: SCHEMATIC DIAGRAM, VIDEO,AUDIO,SCART CONTROL (8.10, 4.1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97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13: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2.00, 5.8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98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13: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2.00, 5.8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99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R , R28: SCHEMATIC DIAGRAM, VIDEO,AUDIO,SCART CONTROL (12.40, 7.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00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R , R28: SC
HEMATIC DIAGRAM, VIDEO,AUDIO,SCART CONTROL (12.40, 7.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01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24: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0.20, 11.1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02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24: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0.20, 11.1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03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R , R3: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6.70, 2.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04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R , R3: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6.70, 2.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05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7: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0.40, 4.3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06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7: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0.40, 4.3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07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ON2_15 , P1: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3.10, 9.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08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ON2_15 , P1: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3.10, 9.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09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3" of Package CON2_15 , P1: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3.10, 9.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10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4" of Package CON2_15 , P1: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3.10, 9.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11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5" of Package CON2_15 , P1: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3.10, 9.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12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7" of Package CON2_15 , P1: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3.10, 9.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13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9" of Package CON2_15 , P1: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3.10, 9.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14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1" of Package CON2_15 , P1: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3.10, 9.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15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3" of Package CON2_15 , P1: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3.10, 9.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16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6" of Package CON2_15 , P1: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3.10, 9.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17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8" of Package CON2_15 , P1: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3.10, 9.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18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0" of Package CON2_15 , P1: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3.10, 9.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19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2" of Package CON2_15 , P1: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3.10, 9.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20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4" of Package CON2_
15 , P1: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3.10, 9.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21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26: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8.50, 14.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22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26: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8.50, 14.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23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15: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7.00, 12.9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24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15: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7.00, 12.9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25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5: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7.90, 2.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26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
1uF , C5: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7.90, 2.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27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AP EC220uF/16v/D6L11 , EC4: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6.60, 8.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28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AP EC220uF/16v/D6L11 , EC4: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6.60, 8.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楼主:
网表问题

#129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AP EC47uF/16v/D5L5 , EC5: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2.70, 12.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30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AP EC47uF/16v/D5L5 , EC5: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2.70, 12.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31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14: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5.70, 6.5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32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
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14: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5.70, 6.5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33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8: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0.70, 4.3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34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8: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0.70, 4.3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35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R , R4: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7.50, 2.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36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R , R4: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7.50, 2.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37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ON2_18 , P2: SCHEMATIC DIAGRAM, VIDEO,AUDIO,SCART CONTROL (13.40, 6.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38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ON2_18 , P2: SCHEMATIC DIAGR
AM, VIDEO,AUDIO,SCART CONTROL (13.40, 6.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39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3" of Package CON2_18 , P2: SCHEMATIC DIAGRAM, VIDEO,AUDIO,SCART CONTROL (13.40, 6.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40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4" of Package CON2_18 , P2: SCHEMATIC DIAGRAM, VIDEO,AUDIO,SCART CONTROL (13.40, 6.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41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5" of Package CON2_18 , P2: SCHEMATIC DIAGRAM, VIDEO,AUDIO,SCART CONTROL (13.40, 6.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42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7" of Package CON2_18 , P2: SCHEMATIC DIAGRAM, VIDEO,AUDIO,SCART CONTROL (13.40, 6.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43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9" of Package CON2_18 , P2: SCHEMATIC DIAGRAM, VIDEO,AUDIO,SCART CONTROL (13.40, 6.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44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1" of Package CON2_18 , P2: SCHEMATIC DIAGRAM,
 VIDEO,AUDIO,SCART CONTR
OL (13.40, 6.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45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3" of Package CON2_18 , P2: SCHEMATIC DIAGRAM, VIDEO,AUDIO,SCART CONTROL (13.40, 6.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46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6" of Package CON2_18 , P2: SCHEMATIC DIAGRAM, VIDEO,AUDIO,SCART CONTROL (13.40, 6.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47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8" of Package CON2_18 , P2: SCHEMATIC DIAGRAM, VIDEO,AUDIO,SCART CONTROL (13.40, 6.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48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0" of Package CON2_18 , P2: SCHEMATIC DIAGRAM, VIDEO,AUDIO,SCART CONTROL (13.40, 6.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49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2" of Package CON2_18 , P2: SCHEMATIC DIAGRAM, VIDEO,AUDIO,SCART CONTROL (13.40, 6.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50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4" of Package CON2_18 , P2: SCHEMATIC DIAGRAM, VIDEO,AUDIO,SCART CONTR
OL (13.40, 6.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51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R , R29: SCHEMATIC DIAGRAM, VIDEO,AUDIO,SCART CONTROL (7.40, 9.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52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R , R29: SCHEMATIC DIAGRAM, VIDEO,AUDIO,SCART CONTROL (7.40, 9.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53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27: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8.80, 14.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54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27: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8.80, 14.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55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6: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5.70, 3.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56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6: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5.70, 3.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57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25: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1.60, 3.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58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25: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1.60, 3.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59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16: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7.30, 12.9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60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16: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7.30, 12.9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61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9: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1.00, 4.3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62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9: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1.00, 4.3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
d.
#163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15: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6.90, 6.5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64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15: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6.90, 6.5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65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R , R5: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8.60, 2.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66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R , R5: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8.60, 2.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67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7: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7.90, 3.3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68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7: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7.90, 3.3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69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
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26: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1.90, 3.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70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26: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1.90, 3.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71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17: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7.60, 12.9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72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17: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7.60, 12.9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73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28: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9.10, 14.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74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28: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9.10, 14.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75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AP EC47uF/16v/D5L5 , EC6: SCHEMATIC DIAGRAM, VIDEO,AUDIO,SCART CONTROL (8.40, 4.1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76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AP EC47uF/16v/D5L5 , EC6: SCHEMATIC DIAGRAM, VIDEO,AUDIO,SCART CONTROL (8.40, 4.1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77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FB , LU1: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8.90, 3.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78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FB , LU1: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8.90, 3.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79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16: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7.70, 6.5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80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16: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7.70, 6.5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81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R , R6: SCHEMATIC DIAGRAM, P
OWER,CONTROL,LED,RESET (9.70, 2.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82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R , R6: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9.70, 2.7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83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18: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6.10, 14.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84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18: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6.10, 14.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85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8: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5.70, 3.5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86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8: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5.70, 3.5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87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29: SCHEMATIC DIAGRAM
, uPD61216,FALSH,SDRAM,COM (9.40, 14.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88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29: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9.40, 14.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89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FB , LU2: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8.90, 4.1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90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FB , LU2: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8.90, 4.1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91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17: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4.50, 7.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92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17: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4.50, 7.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93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9: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3.60, 8.4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
ered.
#194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
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9: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3.60, 8.4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95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R , R7: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11.70, 2.8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96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R , R7: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11.70, 2.8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97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FB , L1: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13.70, 7.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98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FB , L1: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13.70, 7.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99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19: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6.40, 14.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00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
3 0.1uF , C19: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6.40, 14.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01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FB , LU3: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2.00, 5.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02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FB , LU3: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2.00, 5.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03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18: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5.00, 7.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04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18: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5.00, 7.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05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R , R8: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8.20, 3.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06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R , R8: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8.20, 3.20). All pins shoul
d be numbered.
#207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FERRITE BEAD SMD 0805 , L2: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2.00, 11.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08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FERRITE BEAD SMD 0805 , L2: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2.00, 11.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09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19: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5.20, 8.1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10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19: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5.20, 8.1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11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R , R9: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6.10, 3.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12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R , R9: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6.10, 3.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13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FERRITE BEAD SMD 0805 , L3: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2.00, 12.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14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FERRITE BEAD SMD 0805 , L3: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2.00, 12.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15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FERRITE BEAD SMD 0805 , L4: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2.00, 13.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16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FERRITE BEAD SMD 0805 , L4: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2.00, 13.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17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R , RU1: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6.50, 7.3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18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R , RU1: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6.50, 7.3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
19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R , RU2: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5.70, 7.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20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R , RU2: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5.70, 7.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21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R , R10: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9.90, 4.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22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R , R10: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9.90, 4.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23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30: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0.00, 14.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24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30: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0.00, 14.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25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1
: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0.10, 3.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26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1: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0.10, 3.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27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R , RU3: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5.90, 7.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28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R , RU3: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5.90, 7.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29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R , R11: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10.30, 4.9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30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R , R11: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10.30, 4.9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31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20: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6.70, 14.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
#232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20: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6.70, 14.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33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31: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0.30, 14.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34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31: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0.30, 14.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35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R , RU4: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7.30, 8.9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36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R , RU4: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7.30, 8.9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37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2: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0.40, 3.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38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
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2: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0.40, 3.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39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21: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7.00, 14.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40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21: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7.00, 14.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41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32: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0.60, 14.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42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32: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0.60, 14.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43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10: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4.40, 8.4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44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
ng from Pin "2" of Packag
e C0603 0.1uF , C10: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4.40, 8.4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45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11: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3.00, 12.3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46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11: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3.00, 12.3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47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3: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0.70, 3.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48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3: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10.70, 3.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49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R , RU5: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7.70, 8.9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50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R , RU5: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
0 (7.70, 8.9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51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20: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4.60, 8.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52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U20: SCHEMATIC DIAGRAM, uPD61540 (4.60, 8.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53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 C1: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15.60, 8.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54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 C1: SCHEMATIC DIAGRAM, POWER,CONTROL,LED,RESET (15.60, 8.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55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22: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7.30, 14.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56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22: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7.30, 14.00). All pins sho
uld be numbered.
#257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33: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0.90, 14.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58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0603 0.1uF , C33: SCHEMATIC DIAGRAM, uPD61216,FALSH,SDRAM,COM (10.90, 14.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59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Exiting... "D:CadenceSPB_15.2        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E:电视项目DT700ProtelNEC61216-1.dsn" -n "E:电视项目DT700ProtelNECallegro" -c "D:CadenceSPB_15.2        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j "PCB Footprint"

*** Done ***

请高手指点!谢谢先!

网友A:
错误信息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

Duplicate Pin Name :元件pin号重名
Pin number missing:没有pin序号

你画图不规范...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用ORCAD的DRC检测不出来,所以我让它生成Allegro的网表,看看有没有错误,然后在生成Protel的网表。

网友C:
二楼正确

CADENCE与PROTEL不同,原理图不允许PIN号和PIN名重复,如3个GND,必须分开命名为GND1,GND2,GND3或其他不同的名字.
封装DRA文件的脚名和数量必须与原理图一致,否则导不进ALLEGRO里.

网友D:
to 5 楼

pin name不能重复?
我晕。很多vcc,gnd都重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