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更改多个电阻的封装,该怎么做?

楼主(2008-02-21):
如图一所示:有八个电阻,现在要将封装由插件改为贴片。
请教:
怎样才可以一次性将8个电阻的封装全改过来呀?
(并在二楼附图二)

图一:

楼主:
附图二:

附图二:

网友A:
参考这个

中间是“根据什么属性来选择要修改的器件”,右边的是要修改的属性

楼主:
RE

2 楼:
非常感谢!

网友B:
先选中要改的,再以选中相同为匹配条件最好,不容易弄错

省得把不相干的都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