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在原理图更新PCB过程中出现无法解决错误。。。

楼主(2008-02-28):
当PCB已经布线完成后,想在原理图中增加原件
结果在更新到PCB过程在中出现
add component class members
add nodes
这两个错误,导致无法将新添加原件更新到PCB中
请问各位大虾这是什么错误?应该如何解决?

楼主:
...难道无人知晓?

网友A:
需要更详细的描述

节点无法添加最大可能性还是你的封装错误,导致引脚缺少。或者仔细查看是否元件编号重复!
还有一个可能性是PROTEL的自身问题:有时候当你的PCB已经存在部分网络时,再更新的话会有可能使部分网络丢失!不过这个可能性比较少!要知道详细原因,最好是描述的更详细一些!

楼主:
应该不是。。。

元件封装和编号等等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错误
一直用protel 99se画图,去年顺应潮流改用DXP了
这个错误有时出现有时又没有,貌似和我PCB有关
是不是因为我PCB这边有什么问题?
图片发上,请各位帮忙解惑~

楼主:
继续上图~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望高手解惑~

网友B:
re

在PCB下,选择project-》comment link 把所有同标号的原件对应起来看看。
这个通常很有用。
具体情况,如果还是不行。可以发给我帮你看看,。

网友A:
检查一下ID是否重复!

检查一下ID是否重复,在AD6中元件的更新是根据ID确定的,如果元件的ID相同,即使元件编号不同也无法正确添加元件!如果ID没有重复,并且封闭没有错误的话,应该不会出此类错误!
可以把你的工程文件发过来看一下!
kylezhou@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