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间过线找不到中间点怎么办?

楼主(2008-02-29):
用PROTEL99SE布线的时候的时候想从两个孔中间布一条线,但线老是找不到中间,动一下鼠标要么就是太靠上要么就是太靠下了,不知道怎么设置,求指教

楼主:
还有个图

上面一帖的图是太靠下了
这个图是太靠上了,就是捕捉不到中间点

楼主:
没人帮我一下?应该不是栅格设置的问题

同项目里的另一个PCB文件就可以捕捉到两孔间的中间点:

楼主:
它们的栅格设置都是默认的没有改动

捕捉不到中间点:

楼主:
哎 莫非是各位觉得兄弟的问题太菜 懒得理会?

网友A:
把光标移动点设置小点

网友B:
我一般通过计算得出y, 然后手动修改。

其他再用到,直接复制已经居中的

网友:
你把你上图的XY改小一点一好了0.0001

网友C:
RE..

把上或下一个焊盘孔设为原点,X,Y坐标设小一些.这样有了偏移参照点,就好找中心了

网友D:
如果用AD的话,

按快捷键G就可以方便地改变GRID。

楼主:
现在我的处理方法是设置成0.001

但如3楼所见的图,在那个PCB文件中栅格是0.254mm,但当我拉线的时候自动就跳到中间点了,而现在的PCB文件就是不行,所以我非常疑惑,不知道是哪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E:
是栅格设置的问题

默认也未必可以保证。

修改XY值就可以了。绘图时,也可以直接左键找snap,然后选择小值移动步长就OK。最小的步长是1mil。

注意:有时被电气节点吸附而受到影响,注意回避。

关于自动找中间点的问题: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功能。而是步长设置得当。比如多数DIP引脚间距为100mil,如果移动步长设置为50mil,那么你想不自动还不行。如果你设置为20mil,那么往往找不到中点。

有的器件引脚间距并不是100mil,比如DB9,我从系统中找出来的元件,发现它的引脚间距是109mil,这样,即使是10mil,5mil的步长,也没有用,就别说50mil了。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有时因为小步长移动元件或绘制元件时不按照规范方法定位,结果它并不在50mil的倍数范围内,也是不能过中间点的原因。

总之一句话,要灵活设置snap的XY值。一般情况下设置为英制单位。

网友E:
默认参数通常只适用于普通的情形

楼主:
嗯。。。

 iC921:谢谢   按你所说的我调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