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遥控器的电路板,里面有涉计到碳膜板,不是很了解

楼主(2008-03-07):
刚接触遥控器的电路板,里面有涉计到碳膜板,不是很了解。有哪位了解帮忙解答一下,另外我发现他们以前画过的板(单面板)怎么把碳膜线画在中间层呢?一个是底层,一个中间层,反而没有顶层,但导电胶是和顶层接触啊,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所谓层

层这个东西是用区别来给不同工艺出版图用的
关键是给加工者的说明信息  你告诉加工厂让他把top 和 bottom 对调都可以的 当然他从会先从心里骂你个狗血喷头

网友B(2008-04-16):
一般画单面板的人大多将铜皮面放在bottom

至于碳膜线可以放在别的层,可以在发资料时说明.

网友C:
i不清楚说得是什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