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8-03-07):
我那画了一块板子,不知道怎么了整个project居然有169M。这应该肯定不正常吧?请问哪出错了呢?

网友A:
反复删除文件

肯定是你在里面删除了不少文件,删除的文件还是计算容量的,把你的文件导出来,重新建一个再导进去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B:
重新压缩一下或者更吹重建,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