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拷贝丝印层

楼主(2008-03-07):
一块单面板,为了在插件及检修时都方便查找及识别元件,想把底层的丝印层也拷贝到顶层来(底层走线,顶层插件)不知道如何拷贝,怎么做?

网友A:
直接...

直接把你要求告诉你的pcb 加工商好啦  他们可以在出丝印版图的时候满足你的要求的  不用多花钱的 不过一定要说明白

网友B:
让板厂做比较方便。

真要自己做的话可先出GERBER,然后导入底层的丝印层的GERBER文件到顶层丝印相同坐标位置上。

网友C:
要是想自己做,是有办法的。

把元件都打散,再把其它层关了后全选复制就行了,改为想要的层就行了。

网友D:
把底层的线选中并一律设为顶层就OK

网友E:
iC921这一招高

网友D: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呵呵……

网友F:
受教了

学习了

网友G:
先产生GERBER,再导入PCB中

再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