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vs 可靠性:现场工程师原给外行作的PCB防雷解释

楼主(2008-03-08):
有人问到我电路板为什么很容易被雷击损坏的问题,说每次雷雨后,都要修大量的板子。

我进行了一些解释,但他是外行,不会有多少作用。特在此贴出来供大家参考,愿大家能设计出合理的产品供用户使用。

如附图所示,现实中我发现不少人没有按照这样的原则进行的,有的甚至坏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愿意探讨是什么原因,因为雷击是天经地义的。但我说,天经地义的事不是必然的事,**好的措施会大大减小那种曾经被认为天经地义的事发生。你做好了这这件事,东西不爱坏了,人们会越来越喜欢的。

楼主:
附老帖一个:设计的坚固性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url=https://bbs.21ic.com/club/bbs/info/addtobookmark.asp?type=announce&boardid=2&id=&topic=%d1%a7%b5%bd%d2%bb%d0%a1%b5%e3%a3%ba%b9%b2%c4%a3%b5%e7%d1%b9%ca%c7%d5%e2%d1%f9%a1%b0%cd%a8%b9%fd%a1%b1%b9%e2%f1%ee%b5%c4&author=ic921]
楼主: 学到一小点:共模电压是这样“通过”光耦的
如图

交流等效____

参考波形____

网友A:
恩 是要鼎的

楼主:
感谢大家顶帖,这是文字部分,增加了处理方法和进行少量

这是我们有用的部分,其它没用或不适用的就不贴出来了,望谅解。

1 电路中的隔离芯片在设计电路板时没有安排好。

如左图所示,紫红色线两边本来是应该尽量拉开距离的,但是被设计者这样绕来绕去,有效距离被压缩得小而又小了,用阿刚的话说,叫做“形同虚设”,不堪一击的。正确的方法如右图所示:两边元件引脚间要尽量少地走线,如果可以,还可以在中间挖一些槽,以更好地避免高压闪络。实际设计的电路板有防雷时,这是要重点保证和先要做到的部分。

处理方法 如果不合理的情况不多,可以剥离掉那些不合理的走线,挖掉不必要的焊孔,之后用跳线重新连接起来。另外,有的元件(如电阻)可以只焊一头,另一头可以直接器件的引脚上。例如,上面的左图中,中间的第3只电阻,下边可以抬出来并去掉焊盘和一段铜箔线,之后,直接将电阻接到第2个器件的第6脚上。这样,该处两边的距离会顿时增大不少!
2 电源内部隔离电压不够甚至选型不对。这种产品得看买得对不对头了,有专门厂家做的。有机会拆开看看就明白了,----你不懂,但你手下的应该有人懂。不难设想,有的产品是用来充数的,有的电源变换器是不具备。

3 灰尘影响。器件的绝缘是有限,引脚间距也是有限的。灰尘的存在会明显地降低本来就有限的防雷物理距离的有效性。这个,平时要要求自己的部下保持清洁,别无它法。

4 主供电源绝缘不好或本身有接地现象。上图的右图有一条垂直的红线。实际上下面还有一条蓝线,是左边电路的电源线,上下两层各占一层(注意:都不能漆封保护!)。这样处理,是专门用来接收右边的高压闪络的,原因主要是电源往往有电容并联于地和电源正之间,不管是否正负极同时接收到闪络的“来电”,电源两端的电压差都不会太大,而普通的信号输入输出线往往不具备这样的具备这样的条件。这对防护电路器件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高压越过时,会先遇到它们,这样如果雷击不是很强,最多只会先损坏电源而不损坏其它器件。但是,如果主供电源绝缘不好,也容易被击毁。一般情况下,建议对防雷要求高的场合,主供电源应经过隔离变压器再由隔离性能好的开关电源给电路板供电比较好。

网友B:
图文并茂,说的很好!谢谢了,又长见识了!

网友(2008-06-19):

  好帖!
  来晚了!图都被删了!!!
  请版主再把图放上来嘛,如果有困难请放在我xyz16168@126.com
  先谢谢你!

网友C:
看不到图

都是红叉叉,麻烦楼主或版主可否再编辑一下,也是为我们菜鸟造福啊

网友D(2010-05-14):
楼主大大。。好贴啊。。。。。能不能发一份到我的邮箱libingqiao@163.com

网友D:
我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E:
图没有看到啊,文字解释的部分非常详细,感谢

网友F:
没看到图

网友G:
看不到图片。

网友H:
是啊  看不到啊

网友I(2010-06-30):
看不到图啊  发给我一份如何????
pan_bwxyz@qq.com

网友J:
没有图片

网友K:
没看到图,链接也有问题。

望更新,感谢!学习中。

网友L(2010-09-21):
还是看不到图片

网友M(2015-09-08):
急需啊,哪位还能给我发送一份。

网友M:
图片红X,急需啊,哪位还能给我发送一份。3018674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