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烦意乱来晒图

楼主(2008-03-08):
(无正文)

楼主:
再继续bottom

楼主:
还继续OVERLAY

楼主:
还还继续internal1

楼主:
还还还继续internal2

楼主:
完了......,大家多拍砖头

果真晒完图后心情舒畅多了!

网友A:
喜欢你的敷铜

走线密度也很棒!
顶帖!

网友B:
还继续internal1 还还还继续internal2

哪个是POWER层哪个是GND层

网友C:
哈哈,5楼是GND层

6楼是POWER。

网友C:
再现 朝天串!

楼主:
啥是 朝天串??

啥是 朝天串??

网友C:
哈哈,一般电路板的串口都是和电路板平行的

你这个是口向上的吧!和电路板成90度,串口朝天!

楼主:
哈哈,没错,朝天串

哈哈,没错,朝天串

网友D:
不错,很漂亮!

线路很流畅。。。

楼主:
ARM7,44B0

网友E:
这是FPGA板吧,两层可以搞定嘛?

网友F:
上面的排针是什么接口?

楼主:
上面的接口是44b0的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

上面的接口是44b0的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

网友G:
请教 LZ 的晒图

请问LZ,6楼internal2层中间为什么要加那么一个圈?是不是可以防止对 CPU 的干扰?还有没有其他的作用?

楼主:
不是,那是内电层分隔的结果

圈中为2.5V,外面为3.3V

网友H:
不错不错

但是我很想把你的CPU逆时针旋转45度放。

网友I:
询问。

您的INTERNAL 2

是2个电源层。如果有3个电源层。就是中间那个里面在来一个,您如何处理?

加入外圈是5v。 中圈是3.3v。内部是1.8v
就是说中圈的3.3v是个环。

可否教一下,如何分割?

楼主:
并没有5V的电源层

并没有5V的电源层,只有3.3v和1.8v

网友J:
好像是2812,这几条线是差分线吗?

好像是2812,这几条线是差分线吗?

网友J:
右边那4条线感觉还可以走短些!!

右边那4条线感觉还可以走短些!!

网友K:
画得真好!

    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楼主,那个最大的芯片左上脚有2个贴片是成45度放置的,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呢,我用ALTIUM DESIGNER6和PROTEL99SE中好像都没看到有可以将器件45放置的操作啊,谢谢!

楼主:
双击器件,然后修改角度就可以了!

但是一般不建议这么放

网友L:
做的很棒呀!顶了~

网友M:
请问

请问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我只会PROTEL 99.
请指点一下

楼主:
标准的99se画的图

网友N:

这个不是你自己搞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