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为何最后一个布局是最好的呢?

楼主(2008-03-12):
(无正文)

网友A:
上面不是有说明吗?

楼主:
我个人不太同意这张图

我认为b、c、d、f都是可以的。

网友B:
好,我简单翻译加解析吧。

上面的电容,交滤波电容。
滤波电容的作用是滤掉芯片往系统电源干扰,最好的接法就芯片的电源和地引脚都经过电容,然后再与系统电源地连接。因为这样,在连接系统的电源和地之前已经把干扰滤掉。
大概这样吧。但是在实际设计当中往往不能如此,那只能将就。

网友C:
大面积地平面完整时要另当别论

网友D:
这很明显

电容能起到作用,因为从UC流过的电流必须通过电容的两个点...

网友E:
可以来参考下我这个: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2198/11040.html

网友F:
楼主这个是哪里看到的啊?

把这资料发我一份吧!谢谢了!
linhao136@126.com

网友G:
個人认爲

过孔有分布電感,最後一個圖过了電容後直接入IC腳,抗幹擾能達到最佳效果。

网友H:
我一般也是按最后一个图的要求画的

记得在哪个培训中讲到,电容和电源连接的线要细点,而电容与芯片连接的线要粗些,这样,芯片更容易从电容中获得能量,而对电源的影响减小

网友I:
路过学习,增长知识

网友J:
好像很好啊

楼主,这个好像是很好的资料阿
能不能发一个给我
jayefli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