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倒!画了一星期才完成的板今天却打不开PCB文件了

楼主(2008-03-13):
    用protel 2004 sp2画的,画了整整一个星期到昨天下班前才终于画完,可今天早上来先是软件打不开了,总弹出个“DXP.exe遇到问题需要关闭”的对话框,之后拿到同事的电脑上去,除了昨天完成的那个PCB文件之外其他的都能打开,就打开那个文件时除了一个“STG:API调用退出异常”的提示外什么元件也不显示。俺也不懂这个 API调用 是什么,怀疑是不是因为俺使用的是D版的问题?可别人也用的是一样的啊。把软件重装了几次也没有办法。
    请问有哪位高手了解其中内情的,帮帮小兄弟我一个忙 !
    另外哪位有正版的protel 2004或者更新版的,看能不能打开我这个.pcb文件,留下个邮箱我把文件发过去。

网友A:
好像是ms-access数据库

看看把.ddb扩展名改成mdb用access的修复数据库功能来一下看没有用。然后再改回来。

楼主:
.DDB是protel99SE的,protel dxp没有.ddb

网友B:
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发给我试试......ccfjm@126.com

网友:
文件名

你保存的文件名后面是PcbDoc还是Pcb啊?

网友:
DXP的好处!

你先不要用那个文件进DXP,你用其他的文件进去,看一看DXP的备份路径是哪里?可以从那个里面恢复回来?DXP带有自动保存和备份的功能!

网友C:
要注意备份了

哈哈

楼主:
4楼我发到你的邮箱了,你看看

后缀名是.pcb ,19810716你能说说.pcb 和.pcbdoc的区别吗!
有一个History的文件夹确实有很多自动备份的文件,可是都是3月8号的,其他时间的没有。以前没有用过自动备份的功能,以后得研究一下了。

网友B:
失败一次

文件已经收到了,公司的电脑也打不开,晚上回家试试看......

网友B:
不行了

看看有没有备份的文件吧.....在公司是软件出错....回家打开说是未知格式...忽忽....

楼主:
没办法,只好打算重新画了

还是谢谢你

网友D:
你的文件我收到了,你的文件在保存时出现了意外,打不开了,我用了好多的软件都打不开,建议重画吧。不过画的时候要注意好好保存哦,最好每过一段时间以导出的方式保存比较保险。

网友B:
文件坏了

收到的你发过来的那个文件才500多K打开了什么也没有....一点点小板的文件都几M呢.....不用想那个文件的主意了....再做一下吧....要注意设置自动备份了哈...

网友E:
protel 2004

我有正版的PROTEL2004 想要的话我给你发过去 我的邮箱cherishxm@sina.com
顺便把你画的图 发给我 让我研究下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