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焊盘不占锡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3-13):
我在华龙做的4层板,回来焊器件的时候发现许多焊盘都不占锡,非常郁闷。
请教大虾们,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是厂商制造工艺出问题了吗?

网友A:
氧化了,可以请他们做板的时候喷锡

网友B:
刚做拿回来就不行吗?

楼主:
是的

据厂商讲:接地的焊盘就是不容易焊。我看了下,全是接地的焊盘有问题。
有这样的说法吗?

网友C:
不容易上锡是因为散热太快了

网友B:
唉,你的接地焊盘没有做成热焊盘?

楼主:
热焊盘什么意思

跟附铜方式有没有关系。比如:

楼主:
和这样的

网友B:
是的,8楼的就是热焊盘,会比较好焊,而9楼的会很不好焊

只能加大烙铁功率,用更好的焊锡和助焊剂才能焊上

你的是什么样的?

楼主:
我的是8楼样子的

不过我加了泪滴

楼主:
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D:
8楼的一般没事

9楼和12楼散热太快,不好焊

楼主:
散热太快?

这个理由太牵强了

网友E:
是散热太快,焊接温度上不去。

不要怀疑pcb厂商的意见

楼主:
出现这样的问题太郁闷了

还是经验不足啊。
那现在该如何解决呢?
太不好焊了。
哪位大虾支持下。

网友F:
是你自己的问题,只有加大烙铁的功率了

网友G:
是金板还是铜板?氧化了,加大烙铁功率!

网友H:
50W的烙铁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I:
不是吧

这样也可以??

楼主:
我用的是台式的焊枪

温度可调的,把温度调到最高了,还是不理想。

网友J:
散热太快,非常同意……

网友K:
焊盘不占锡是怎么回事

不是热焊盘就要用功率高一点的铬铁。

网友L:
设计失误导致焊点温度过低,弥补的两个方法:

1、提高加热功率;
2、选用熔点更低的焊锡;

网友M:
晕,我辅铜都用9楼的方式,感觉那样焊盘牢固,没考虑焊接

网友N:
焊台可以换个刀形头,会容易很多

要不就用热风先把板子吹热

网友O:
多方面的问题 锡和焊盘及其烙铁都有关

网友P:
看来搞硬件的都得很多经验才行啊

网友Q:
和你一样的情况

我是找天元做的板子,已经几批了都有这个问题
厂家开始说是铅锡配比的问题,后来确认是只有接地处的焊盘不粘锡,而且是和铺地层连接的焊盘不粘
到现在也没个合理的解释给我
郁闷死了

网友Q:
用的是8楼的方式

调过烙铁温度,我确定锡已经化了,可就是不粘

网友R:
用调温烙铁,抬高温度,换大烙铁头,就行

网友S:
有铅的温度和无铅的温度不一样

一般接地的点在PCB上的都是"冷点".很容易造成虚焊或空焊现象(或填充不足).因为有的接地点和铜钵相连,热量都被吸走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它的设置温度.上面说的都可以啊

网友L:
这样的板子要是上波峰焊就是个灾难。

网友T:
大功率的烙铁,

网友U:
形形色色,鱼水混杂

我认为有两种可能性:
一、你的焊盘在加工时的要求是镀银的吧?Ag的导电性能虽然很强,但是其在容易中很容易被硫化(不是被氧化),生产硫化银,导致焊接不着锡.
二、电烙铁功率太小,加上锡本身质量的问题,使焊接不良。

整改:
临时措施:建议采用大功率电烙铁,同时,也可以换其它的锡料试试。
永久措施:在制做PCB时,焊盘做喷锡处理。锡在空气中的特性要比银好的多。

网友V:
你用的什么做铸焊剂

如果都是接地焊不好,应该是散热快,多加铸焊剂并延长焊接时间。
如果不都是接地,应该是板子氧化,打磨一下焊盘就可以。

网友W:
han

可能你那是铝合金板 而不是普通斑

网友X:
应该是导热太快的原因

应该是导热太快的原因,现在能做四层板的厂家,一般不至于工艺差成这样,刚生产就氧化了。稿两把烙铁同时焊应该可以搞定,或者再焊之前先把烙铁吃些锡,加热一下再焊,这样有助焊接。

网友Y:
呵呵

呵呵    这个在刚开始布线的时候也碰到过
的确    散热太快   很不好焊   翠花  上功率:)

网友A:
是散热过快引起的。

需要对接地的焊盘做处理。
对已经做好的板子,只能用功率大一点的烙铁焊了。

网友Z:
PCB线路板专家

深圳专业PCB线路板直接生产厂家

深圳市顺诚达电路板有限公司
Success Circuits International Co.,LTD
Tel:086-0755-25610311 25610611
Fax:086-0755-25618511
Email:sales@scscircuits.com
      infopcb@163.com
Http://www.scscircuits.com
Mobil:013480785676  13266655447

网友AA:
你就试试加大功率

应该可以的~!

网友AB:
学习了

以前自己做的板子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学习了~~

网友AC:
en

所有焊盘都不好焊,还是只是嵌在敷铜里的焊盘不好焊?先把问题分析清楚再处理.
LZ 画的敷铜确实有问题,这个问题要比你想象的大,如果自动焊接的话,会极大的影响成品率
新做的板子氧化的不会这么厉害,一般4层板焊盘基本默认是上锡的

网友AD:
这么多讲究啊...

网友AE:
加助焊剂

再加大功率烙铁。

网友AF:
同意楼上。

下次注意用热焊盘。

网友AF:
我用的是白光烙铁

平时是25W,按下按钮的时候是300W快速加热,
用来对付这种情况最有效哈哈。

网友AG:
应该用8楼说的热焊盘

热焊盘的受热面积小了,就容易加热了,这样就不会存在上不了锡的问题了,其他的不会有类似的情况,那就能确定是这个问题了,你传上来的图纸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了,改改吧

网友AH:
哈哈 LZ多此一举了

搞得很不好焊接就是因为散热太快了 挖哈哈

网友AI:
用松香试试

用点松香试试,除锈,防氧化,有助于导热,可先再焊盘上挂点锡,再焊.

网友AJ:
用40W以上的电铬铁焊接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AK:
PCB厂的事情

网友AL:
上边有油,莫非

网友AM:
散热太快。

只要是做工艺的都知道这个。
莫非你的板子没有评审通过?还是公司小没有人给你评审啊?

高速信号(2.5G以上)的回流地为了减小寄生电感的匹配难度考虑,不好加花这种的。
结果等贴片给我贴回来的时候,用SSOP封装的就这个脚还连着。不合格率达10%。
原来是贴片机砸下这个器件到板子,反弹了一下,这个焊盘上的锡膏有点凝固,就他还沾着。

网友AN:
阻焊问题!!!

制版时,阻焊剂使用过多,造成的现象.

网友AO:
接地敷铜比较多,散热快,所以不容易粘锡

网友AP:
re

1.用酒精擦擦,
2.用热点的老帖

网友AQ:
不会是电镍的吧

电镍不好上锡

网友AR:
aaa

怎么都是散热快这种说法啊?真的是这样么?图9这种大面积铺铜的焊盘我们的产品上有很多啊.没什么焊接困难啊!包括接市电的大焊盘.不过我们都是手工焊.

网友AS:
焊盘不能上锡

焊锡质量太差,烙铁温度低,主要是前者。

网友AT:
同意66楼的,

什么温度低啊, 我原来在沧州的厂子做的高频板接地都是这样的(起步价100), 也没觉得不好旱, 这回自己做东西, 选了个便宜的厂家(40就能做), 接地完全的不好旱...

要说是接地方式不对, 那些高频板怎么处理??

"焊锡质量太差,烙铁温度低,主要是前者。"

网友AU:
很简单

烙铁温度低,要么板上焊盘氧化

网友AV:
应该是厂商工艺出问题了

假如加大功率可以焊接,厂商工艺出问题了,我们公司以前也有出过这个问题

网友AW:
焊盘不占锡是怎么回事

PCB的可焊性的产生原因相当复杂,要根据具体的事件来分析,不能憑空猜测的。

网友AX:
嘿嘿

不要再说别理由了!
唯一的理由是:焊盘设计错误!
制作热焊盘的几乎唯一的目的就是解决大块敷铜散热过快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再去加什么泪滴,100%的属于“脱了什么什么放什么什么”,100%画蛇添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