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过孔打在贴片电容上可行吗

楼主(2008-03-14):
我做板子好像都把过孔打在贴片电容上了。

网友A:
打在焊盘上,还是焊盘之间

焊盘之间的话,保持安全距离应该没有问题;
打在焊盘上的,最好修改以符合生产要求。

网友B:
我以前在焊盘上打过

空间太紧张了,也能用,就是感觉有点不舒服

网友C:
易漏锡,生产良率成问题,

网友D:
4楼说的对 一般是禁止打在pad上的

网友E:
不太可以吧

网友F:
手工焊接可以

网友G:
4/5楼说的对

网友H:
不能打在中间

可以打在PAD边上,打在PAD上当SMT印锡膏后过回流炉焊锡会全往孔漏下去,会造成此焊盘少锡现象,不适合批量生产,会严重影响重量及生产效率

网友I:
非常支持LS,我就犯过这样的错误,后来批量贴片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