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在内层的地平面上分割一块电源?

楼主(2008-03-14):
比如在内部地层中间,划分一块作为一个电源面,哪位高手做过,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据说可以减少电源部分对其他电路的干扰

但是具体效果怎么样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B:
你用什么软件?

如果是用PADS很简单可以实现,先画一个CUT OUT 的框然后和你的铺铜框Combine,然后中间的部分可以铺其他的网络COPPER了.如果用PROTEL麻烦一点.因为PROTEL内电层是负片的.

网友C:
沒見過這種做法哦

一般推薦地層要完整的
期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