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层板的模拟地和数字地怎么分啊?

楼主(2008-03-22):
 6层板的模拟地和数字地怎么分啊?

一个6层板,因为CPU arm 2410有AGND、AVDD和DGND、DVDD的pin,所以打算做两种地:AGND 和DGND ,打算将第2层和第5层设置为地平面层,想问的是应该怎么把层和这两种地怎么关联:

1、把第2层设置为DGND ,第5层设置为AGND

2、把第2层设置为DGND 和 AGND ,分割该层;第5层也做同样处理

我觉得应该用第一种方法,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另外,一般的CPU,像2410这种,LAYOUT的时候,需要因为cpu的pin定义而分AGND和DGND吗?

楼主:
有人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A:
没有必要,只要个GND面就可以了

关键是布局!

楼主:
假如有这种必要的场合呢?

一个系统中有两个地,然后在多层的pcb中分配了两个地平面层,那这两个地怎么和地平面关联?

网友B:
找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的资料看看

建议你去找找PCB设计接地的一些资料看看,2410做过好几次,没有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