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不能连线啊?

楼主(2008-03-27):
请教一个pcb问题,我把两个元件的引脚的更该为同样网络标号,不能连线,然后把所有的网络标号都去掉,连线,但就是连线连不上,不知为什么?25脚与C14的2脚相连,谢谢!

网友A:
你删了网络之后关了PCB

  你删了网络之后关了PCB再打开PCB试试。

网友B:
网络名

网络名不一样吧,一样的话不该这样

网友C:
修改下参数,强行连接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