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ROTEL为什么一布线就是高亮的

楼主(2008-04-01):
我今天画了一块板,排好元件后布线时怎么成高亮的了(元件不是高亮的)要在哪设置一下

楼主:
是呀,

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设,我也是用的弯脚剪头那个图 标

楼主:
重装也不行

重装也不行,

网友A:
是啊,我也是啊

我也是啊,元件放上去一布线就是高亮,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兄弟,知道了告诉我一声啊

网友B:
设置安全间距

设置安全间距

网友A:
肯定设置了

安全间距肯定设置了,现在是随便画根线就高亮,情况应该是这样

网友C:
关DRC检查!

网友D:
布线,有两个图标

可能是你选了画导线得那个了.  别用带水文得,用弯脚箭头那个!

网友E:
把左下角那个网格删了就好了吧~

或者在元件生成的时候元件上面有层网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