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滞留的问题,关于dxp更新

楼主(2008-04-01):
以前当我在原理图中作了修改要更新PCB时,更新后经常出现很多网络消失了,但是以前的连线还在。我只好自己手工给焊盘/导线指定网络。一直将就着用,不知道大虾遇到过这种现象没?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改用AD6.7的版本

楼主:
真是DXP2004版本的问题吗?

网友B:
是不是这个情况

就是当你导入网络表的时候很多网络表都被删除了。
我也遇到过,导入的时候很多都没了,再重新导入一次又全部恢复了,不用手动添加,再导入一次就好了,可能是软件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