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自动布局遇到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8-04-02):
    我已经把元件的pcb封装加到room里了,然后从room里吧元器件拖到pcb空板子里面,然后选择自动布局,可是自动布局完后 大部分元件都在板子外面排列着

    这是怎么回事呀。布好后不是在板内吗??

网友A:
一般都不用自动布线

网友B:
布局

dxp不会自动布局,你只有自己把位置放好了在自动布线

网友C:
dxp自动布局遇到的问题

不会的dxp布线最好用手动布线

楼主:
de

是布局出现问题  我第一次使用 ,还没开始布线

用第一种布局方式,元件会排在板子内

用第二种方式,元件会分类排在板子外面而不是在里面

这是正常的吗????还是元件太多,板子空间太小了,所以自动放外面去了?

网友D:
有机械层

 你把层搞对了没?
我刚学的时候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有允许布线层,也就是机械层 你要在那里画好PCB形状 就不会布到外面去了

网友E(2012-03-24):
回复 楼主:
我的也是这样,使用统计布局元器件会排列在班子的外面。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班子形状肯定定义对了,我是用PCB建立向导新建的PCB,所有的层都应该有,而且都应该是设置好的。

网友F(2014-09-0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都过了两年了,不知道还有人能解答吗?

网友G(2015-01-04):
我也是这个问题。

用第一种布局方式,元件会排在板子内

用第二种方式,元件会分类排在板子外面而不是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