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批量修改Protel版图中的数据

楼主(2008-04-03):
我要画的PCB上有一条指数函数曲线,需要用10~20段折线来逼近,因此就需要计算各端点的坐标。
现在我已经用C语言编程计算出坐标,请问如何打开Protel的PCB文件,对坐标进行批量的修改?我发现用记事本打开的全是乱码。
在Protel里面一个一个地点开属性再改实在是太麻烦了。谢谢大家了

顺便问下,画复杂曲线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A:
如果是99

可以按shift+空格选择走线的角度,里面有走曲线的.

楼主:
按shift+空格好像只能画圆弧

按shift+空格好像只能画圆弧,还是不能画任意形状的曲线。

网友B:
用autocad

画好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