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技术

楼主(2008-04-04):
pcb技术
http://www.pcbfans.cn/
PCB技术网提供PCB软件应用,PCB制造工艺,PCB电路图、PCB电子装配,PCB电子电路,PCB标准体系,PCB品管技术、技术资料,通信网络、传感与控制、电测仪表、数字电视、 单片机、无线通信、模拟技术、电子电路图、消费类电子、嵌入式系统、电源技术、接口电路等内容
相关链接:http://www.pcbfans.cn/

网友A(2008-10-25):
供应建库软件

供应器件建库软件,LP 自动生成器
最全面理解IPC-7351A的LP软件选项。拥有全面的LP浏览器,计算器和库功能。你可以计算和建立元件。输出选项可以创建适用于Allegro, Board Station, CADSTAR, Expedition, Pantheon, PADS, PADS ASII, PCAD和更多的元件。每一个LP 自动生成器的许可证让你可以接入相关的SM库而不需要另外付费!

LP自动生成器按照IPC和IPC-7351A标准提供稳健的免费库文档和IPC-7351A LP浏览器。一个独特而强大的产品特点是工程师输入的数据可以通过机构使用免费的LP-3571A浏览器按照项目到项目基础与其他工程师共享。这个工具将满足你的公司对长期库文档的需求并提供给你空前的兼容性增加产品研发效率。

LP自动生成器将使得你的机构的PCB设计更具效率。我们提供单用户和公司许可证。
Ø SW是有三个强大功能,给用户提供建立的接口工具;

1、 可以提取PDF文档和其它厂商提供的数据(PDF、IBIS file、Pin and PAD lists CSV Ball maps, etc.
2、 Symbol re-targeting工具能够将存在的符号和库输入到一个EDA格式,可以使您按照公司标准修改后,将它输出到另一个EDA格式。
3、 强大支持FPGA设计,从初始符号生成到复杂不同种类的符号,然后转换自动更新I/O管脚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