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J45带led的protell PCB库

楼主(2008-04-11):
现在想把RJ45普通头换成带led的那种,于是多了四个脚,手边有实物,但不想用卡尺去量,怕不准,大家有这个标准的库吗?

麻烦发一个过来,多谢!

jxnuxdy@163.com

网友A:
这个也不好发,有的灯的位置不一样,封装就不一样

即便位置一样,也分为长和短两种,还有内置变压器的。。。

网友B:
楼上说的极是,各个不同厂家生产的都可能不一样!

楼上说的极是,各个不同厂家生产的都可能不一样!
即使封装一样,内部还是可能不一样;
建议搂主到厂家下个手册,然后按手册上的图去做,那就不会有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