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下午好!

楼主(2008-04-11):
   最近在画一个4层板。在放置过孔的时候,发现当过孔的结束层为中间层时,过孔显示为绿色,这表明该过孔有错误,请各位高手帮我看看,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好,怎样才能使放置的过孔不报错,谢谢

网友A:
结束为中间就是盲孔,有必要吗?

一般用通孔就可以了。
你用的盲孔,也许软件默认不用,所以报错。

楼主:
恩 谢谢

对,但我采用了通孔(连接底层电源信号与中间电源层层),就是显示为绿色!是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应该是碰到网络属性不一样的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