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覆铜的问题?

楼主(2008-04-17):
在单片机C8051F000中,既有模拟地AGND,也有数字地DGND。
请问:在用该单片机做处理器的PCB板上覆铜时,是用AGND网络覆铜好呢,还是用DGND网络覆铜好些?或者是两种网络的覆铜都用好些?

请前辈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A:
数字模拟各行其道

都覆铜也很好啊

楼主:
RE

谢谢大家的指点!

再请问:假如只用AGND覆铜,行不行呀?

网友B:
re

你可以把两个地之间用电感隔一下,然后把模拟地的器件放在一个区域,数字地的器件放在另一区域,然后分别在各自的区域覆铜,应该效果会好些

网友C:
RE

学习了,谢谢个位

网友D:
V

可在连在一起,试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试验.运行一个多月没有出什么问题.不过要看什么电路哦,也是C8051F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