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射频电路用那种软件做PCB比较好?

楼主(2008-04-17):
(无正文)

网友A:
有专用的软件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用过的是安捷伦的ADS,功能超强,当然也是比较复杂。
不知道你是做哪方面的?做射频需要很多理论支持,还需要调试经验,不太好整。。。

网友B:
protel很适合

倒是做数字电路,建议用其它软件。

楼主:
谢谢指点!

研究研究再说

网友C:
射频电路PCB用PROTEL可以吧

不过仿真分析就要别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