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www.armecos.com**中心,

楼主(2008-04-23):
我在绘制单、双面板的时候,一般是先布电源线,再布信号线.现在要学习布多层板了,请教各位高手"如果要布4层板(中间两层分别为电源层和地层),那么是否还要先布电源线,再布信号线?

网友A:
对于高速数字系统

一般电源层也是先铺地,再切割出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