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画PCB,遇到个头大的问题。。。

楼主(2008-04-30):
最近开始学习在Protel中画PCB板,但一直出现这个问题:从焊盘上开始连线时,线始终为绿色的,DRC说是:
Processing Rule : Clearance Constraint (Gap=6mil) (All),(All)
   Violation between Via (1715mil,4540mil) Top Layer to Bottom Layer and
                     Track (1635mil,4540mil)(1715mil,4540mil)  Bottom Layer
   Violation between Via (1590mil,4315mil) Top Layer to Bottom Layer and
                     Track (1590mil,4315mil)(1590mil,4495mil)  Bottom Layer
Rule Violations :2
现在很痛苦啊,画不动了~~~~
各位大侠帮忙看下怎么回事吧,谢谢了~~

网友A:
那条一段段的白线是什么东东?

楼主:
白色的虚线

白色的虚线连在了另外一个GND焊盘上的,是虚线,而里面又有实线,不知道咋回事啊~~~

楼主:
现在随便一点鼠标就是绿色的线,郁闷啊~~

网友B:
你不会是用PL吧?

用PT不应该出这种情况呀.

网友C:
还有吧?不单单是你图中那些

它不会独立存在的。详细最好看你的具体文件,如果可以,发我邮箱。

关于白线(预拉线)
图片用gif格式并由Microsoft Office Picture Manager从bmp导出,很清晰很逼真。

楼主:
呵呵,原来是这样的。。。

真无语啊,原来我用错线了!哎,各位不要笑我啊,菜鸟学习中...

楼主:
同时谢谢上面各位好心人!

网友D:
呵呵

比我当初还头大

网友C:
如果不是挪移,应该不会出现用错线的问题

网友E:
是不同网络造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