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OWER PCB中不连续画边框线

楼主(2008-01-15):
我现在画边框线,铺铜外框和其他2D线时,都只能连续画完一个闭合图形的。现在想先画一段,先暂停在那,等下接着画该怎么画?
已经画好的闭合图形里,想要一段删掉重新画该怎么办?
希望有知道的人能告诉我下,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A:
画线前点右键,选择path

楼主:
谢谢!这个对2D线有效,不过对边框好像不行

或者有什么办法将2D线转成边框线?
谢谢!

网友A:
当然,边框必须是封闭的

边框用AutoCAD画方便,到处dxf文件在导入pads,用这个再复杂的边框也很简单的啦。

楼主:
再请教 音乐乐乐 已经闭合的铺铜外框

谢谢你音乐乐乐!

我想修改已经闭合的铺铜外框中的一段该怎么做呢?

网友A:
选择前点击右键,选择anything,不要选shape.

楼主:
再次麻烦 音乐乐乐

我从AutoCAD导入的都是2D线,怎么才能改成边框呢?

楼主:
谢谢 音乐乐乐,我会了

非常感谢 音乐乐乐 的帮助!
在POWER PCB 中,选住2D线后,选择这个shape后,点击右键的Scale...,进入对话框设置即可完成转换。

网友B:
PowerPCB的边框不是在某一层

Protel一般放在机械1层,PADs却是没有层给边框
我原来是结构工程师导出dxf文件,我用边框线描他的dxf的边框。

网友A:
dxf导入后可以直接转成边框,不用描

网友C:
我用的是OrCAD

在dxf中的板边框是曲线,导入到OrCAD中曲线部分的板边就丢失了,请问如何设置?

网友D:
最笨的办法就是描了

网友E:
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