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单面线路板覆铜层是顶层还是底层

楼主(2008-01-16):
做单面线路板覆铜层是顶层还是底层,
搞不清一些概念,PROTEL中覆铜层是从上透视过去,还是我直接面对覆铜层,从上透视过去的话做出来好做但就怕拿去加工,他们搞错层面做了相反的来,还有一个问题,线路板的固定罗丝孔作在哪一层,线路板的尺寸作在哪一层,,谢谢了

网友A:
一般如果你有文字就不会做错,除非你的文字就是错的

一般单面板底层走线

网友B:
我也是个新手,你的这个问题我昨天刚搞清楚

是底层,PROTEL里面蓝色的那一层

初学者有个好办法,我昨天才想到:用3D显示功能显示你画好的板,用鼠标拉着转上几圈,很多不容易理解的东西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D

用3D显示功能,我用的早期版本 PROTEL2.5

楼主:
S

你用什么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