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厂家做50欧阻抗PCB天线呀

楼主(2008-01-16):
    最近做一个RF通讯小模块,使用nrf2401,2.4G频率,元件没几个,半天就全搞完了,但是需要使用PCB天线,手册上写需要天线做50欧姆阻抗匹配,还要1/4波长长度,有点傻了,1/4波长天线还好说,阻抗怎么做呀。
   这两天查了好多资料,说做阻抗线是制版厂负责,我打电话给他们,说不知怎么做,只知道是用FR-4材料,问一下有这方面经验的,怎么做阻抗线呀,是我设计出来的还是由制版工艺决定的,怎么和制版厂说呀。

网友A:
广州七所有人会。

网友B:
这个是叫阻抗匹配。

可以也用SI8000算,
通常根据层叠结构,板才,板厚度。这些资料算。如果有需要可以,我可以提供一个模板给你。刚刚做了过。
ps:这个不用麻烦 广州七所 吧。网上面很大bbs有提过。

网友A:
主要是PCB生产的时候可能要调整。

网友C:
是的,介质介电系数直接影响到计算

网友D:
用AD6把,PROTEL用做简单的还可以

用AD6把,PROTEL做简单的,以后你会遇到越来越多的这种问题.高频高速

网友E:
用SI8000或TX2001算吧。

SI8000算好并把相关参数要求告诉厂家,厂家生厂时会在板边上做个工艺边,做上阻抗测试条,再进行一些调整,现在很多多层板厂家都能做阻抗测试的了。

九几年时我所在单位(做寻呼传输和发射设备的,50W-200W,人接触多了很会掉头发,而且员工一般只会生女儿)还都是纯手工计算阻抗的呢,那个累啊,那时的板厂也没测试工具细调,所以一般线设计得略宽些,做来后装配完接上假负载和功率计,上电再用二十来万一台的综测仪,通过波形和反射情况来看阻抗匹配情况,有时调串阻还不行就要用刀把线割细点。

楼主:
谢谢几位的帮助,使我有了点头绪

最近一直在学这方面的知识,虽然还没结果,但是知道该怎么做了,谢谢

网友B:
对了7楼提醒我,ad画线的时候会给你算出阻抗的。

但是我一般都习惯用si8000自己算了,把层叠结构,每层的厚度,介质这些东西定好。免得出以外。

网友F(2014-12-19):
但是这个软件算出的值与天线走线长度无关,是否可以无限延长?

网友G:
省事就直接让PCB厂做阻抗匹配,他们计算好了以后会发给你确认,最好不要自己算,也不知道真的假的,经常告诉我工艺升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省事就直接让PCB厂做阻抗匹配,他们计算好了以后会发给你确认,最好不要自己算,也不知道真的假的,经常告 ...

像天线这种高大上的东西。是要自己设计的。板厂根本不会也不可能会。

板厂只能根据你的板子的线宽、铜厚、板厚、板子介电常数做----阻抗控制,也就是你要Z0为50OHM的传输线。板厂给你调整参数叠个ZO为50R的传输线出来。

网友I:
可能的话还是买现成模块吧,比你自己弄还便宜。无线模块这东西要把参数调好很不容易的。

网友J:
这个还要学习!

网友K:
象USB/RJ45的阻抗要求,一般是按经验值先预布线。然后发给厂家进行确认。厂家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再确认。

网友L:
1.要清楚波长1/4与频率的关系,算出天线的长度.
2.输入FR4 PCB的相关参数到SI9000,或者用HFSS软件来设计
3.天线的底部面GND去掉,不然会将信号减弱.

网友M:
50阻抗,通过Polar SI9000计算。

网友N:
每一个板厂用的材料都不一样,所以介电常数没法确定的,这个只能由板厂去控制

网友O(2015-03-16):
我也在做gps项目,需要做天线的50欧姆阻抗匹配,看大家说用SI9000.我完全不知道要怎么用啊,

网友P(2018-09-13):
加我我QQ:785803193

网友Q(2018-10-13):
Si9000软件大把下载的地方,但是pp材料参数不常见。
这里提供阻抗设计最重要的参数:压合PP厚度,介电常数等,供工程师做阻抗设计时参考。他们公司网站上的工程师提供免费的技术支持。包括阻抗设计,PCB工艺建议等、

网友R:
计算阻抗需通常需要专业的计算软件,而且需要复杂的一系列多达10多项参数,如,板厚,铜厚,PP厚,PP节电常数,阻焊节电常数,阻焊在线路上的厚度,阻焊在基材上的厚度。。。。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我们有个阻抗神器 内置了各项参数,让你计算设计阻抗变得极为简单,专为菜鸟提供服务,软件如有不足大神多指点!有需要可以QQ 800058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