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PCB的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08-01-16):
版图原来是DDB格式的,里面有原理图,我要导出PCB图去制版。然后我打开DDB选择FILE,选择EXPROT..,然后选择导出位置,然后确定。但打开导出的PCB图却和DDB里看的PCB图不一样,多了一些原理图连了线,PCB却不连线的的那种绿色的细线,我看来一下都是电源部分的。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我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

网友A:
编辑框下面有上传图片

上传图片/文件(300K以内(JPG|GIF|RAR|PDF))]

楼主:
补充图片

前一个是DDB中的PCB,后一个是从DDB中导出的PCB,后一个没有了绿线,出现了一些好像没连接的线。

楼主:
为什么只有后一个图,把前一个图补上

网友B:
直接 filesave as!

直接 filesave as PCB binary files(*.pcb)吧,保险!
因为导出的pcb的protel版本的差异,文件大小不一样,所以就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