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CB图可以生成原理图吗?

楼主(2008-01-27):
请教:
我现在手里有PCB图,而且还有网络表,用这个可以生成原理图吗?

网友A:
目前好象不能

网友B:
老a说的真是。

网友C:
有个方法

你去下载 《PCB转SCH全攻略 .pdf》
我本来上次想玩一下,但是没有 下载到 E-Studio软件,没玩成!

网友D:
没问题

小ks

楼主:
RE

谢谢大家的指点!

并请教5楼,怎么做呀,请说具体一点,可以吗?

网友E:
SCH图的画法太变化多端

简直是示意图。如果一定要做,感觉并不是不能做出来,但未必能成为很好理解的原理图

网友F:
模糊技术

因为是网络关系! 至少目前还没有智能到可以调配到模糊技术 ! 再现一张你能看明白的原理图!
估计你画在导出的原理图上的时间,可以重新画几遍新图了!!!

楼主:
RE

有道理!

网友G:
可以

好象在哪个网站有一个转换软件,但转出来的效果不是很好,正如楼上说的,花在调整的时间都可以重画几次了。

网友H:
用E-Studio软件可以做到

只是做出来的原理图,你去整理的时间比直接从PCB图画出来不会少。

网友I:
应该不可以的

按照前面高手们的看法,就算是用转换软件,你也要花大量时间去整理的

网友J:
转换出来的图很麻烦

网友K:
这种软件的人工智能一定要高,画出的图才能看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