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us连线的疑问,各位进来看看

楼主(2008-01-28):
比如我画的层次图如下:
(1)
(2)
(3)
当我用ERC检查时,出现如下告警:
Error Report For : DocumentsSheet0.prj    28-Jan-2008  13:40:28
 #1 Warning   Unconnected Net Label On Net D0
    Sheet1.Sch D0
 #2 Warning   Unconnected Net Label On Net D1
    Sheet1.Sch D1
 #3 Warning   Unconnected Net Label On Net D2
    Sheet1.Sch D2
 #4 Warning   Unconnected Net Label On Net D3
    Sheet1.Sch D3
 #5 Warning   Unconnected Net Label On Net D4
    Sheet1.Sch D4

End Report

这是什么引起的,难道我的bus这样用法不对吗?

网友A:
99se忘记了。

ad6下面是有个全局设的。

网友B:
层次图的连线上还得标上网络才行

网友C:
总线上没有放置网络D[0..4]

网友D:
看看图就容易知道了

楼主:
还是没解决这个问题

2楼:ad6下面是有个全局设的。
这是啥,哪里设置?

3楼: 层次图的连线上还得标上网络才行
好像放了也还是一样,比如我在1图的bus线上放置了D[4..0],也还是不行。

4楼: 总线上没有放置网络D[0..4]
你说的是2还是1的图?

楼主:
发现在PCB导入net list时倒是没问题。

我做ERC时会有告警
但是我生成net list后,在PCB里导入,却是好的,不过在导入列表时,会提示D0...之类的net已经存在。

网友A:
re

project-》project option-》option-》goble
这个的设置相当于把多张子图看做一张图,所以顶层图是可有可无的。

其实这样并没有解决你的问题。是用另外一种办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