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距0.5mm的BGA板子有哪家厂家可以做?

楼主(2008-01-28):
FBGA脚间距:0.5mm 线粗为:0.08mm 线距为:3mil 焊盘为:0.25mm 过孔外径:10mil 过孔内径:4mil

网友A:
国内为数不多。除非在pad上面打盲孔。

上次勉强做了一块,是用pcb来前就的。批量生产估计不行,老板就放弃用那个芯片了。

网友B:
快捷PCB

深圳快捷PCB可以
最小线宽 3mil
最小间距 3mil
最小钻孔 4mil

上面的最小尺寸是可以保证质量的,并且他们接受打样
缺点就是比其他公司贵了一点点,不过批量的时候就差不多了

网友C(2008-03-03):
楼上两位看清楚楼主要求吗

技术能力、规模排不到全国前列,就没有这个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