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画线时改变层的问题

楼主(2008-01-30):
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当准备在底层画线,鼠标也已处于画线状态,却发现当前层是顶层,不得不让鼠标退出画线状态再选择底层再让鼠标处于画线状态画线,我想问有没有个快捷键可以在鼠标不退出画线状态的情况下切换到底层?那位告知一下!!!PROTEL99SE。

网友A:
按数字键盘的“*”,就是换层。

网友B:
可不可以改成别的键?怎么改?

可不可以改成别的键?怎么改?

网友C:
可以改快捷键的。双击菜单,查找、修改

网友A:
当然可以改,我的就是改了用的。

因为原来的快捷键很不方便,特别是用ad6 的时候,我把他们都设置在一个区,手基本不用移动就可以按到大部分快捷键了。
修改的方法在开始菜单找找,我不用99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