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图是贴片功率电感的封装呀?

楼主(2008-01-31):
请教:
如下四个图是关于贴片功率电感的图,现在我想画该电感的PCB封装.请问,哪个图是贴片功率电感的封装呀?

楼主:
RE

再请教一下:
我按照图4的尺寸画该电感的封装,可以吗?

网友A:
RE

最好拿实物量一下

网友B:
 这是 一个实物不同角度的图像吧,只要画出可以焊上的焊盘就问题不大,要漂亮一点就要都考虑 。

网友C:
Re:

第一个图是顶视图,
第二个是侧面视图,
第三个是底部视图(把电感翻过来看),
第四个是焊盘的尺寸,

网友D:
它们是描述同一个东西

因此,问“哪个图是贴片功率电感的封装呀?”纯属多余